楼主(2010-11-28):
朋友们能指点一下那里可以买到三菱PLC编程软件吗,我在网上下载的装不上或者是装上不能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有急用,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A:
你安装的有问题。希望看看以前论坛上发的帖子。

网友B:
编程软件、仿真软件这些网上都是能下载到的,免费的
很多也都是能用的
你的不能用具体是什么现象?

楼主:
我安装的是在三菱网站上下载的8.86版的压缩包,解压后装上不能新建工程,就是面板上的工具栏图标是灰色的,

网友A:
8.86版的没用过,可能又是选择了监控功能。

网友C:
应当可以用,注意一下5楼hwl123说的情况。

网友D:
一种问题是五楼说的,你选择了监控,另一个,你说你解压下来安装后看那个仿真按钮是灰色的?装仿真器了吗?三菱的仿真器是独立的,你要在官网上下载的,下载安装后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E:
谁有现成的
引用 网友D:
一种问题是五楼说的,你选择了监控,另一个,你说你解压下来安装后看那个仿真按钮是灰色的?装仿真器了吗?三菱的仿真器是独立的,你要在官网上下载的,下载安装后就可以仿真了
我也下了N个 可没有一个能用的
谁能给发一个?

网友F:
可能是安装过程不对,参照如下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