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8):
台达VFD-B 1.5KW 3相380V变频器,上电显示CF3.7 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霍耳坏掉了,三只依次屏蔽掉试试

网友B(2013-02-25):
学习了,昨天我遇到这样的故障代码卡。

网友C:
想问下霍尔怎么屏蔽

网友D:
把霍尔输出信号的线割断,原理霍尔一段的端头接霍尔的电源公共端

网友E(2015-10-21):
不用割的,量一下霍尔的最左边两脚(正负电源中心点与霍尔输出),有压差的给它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