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咸老师

楼主(2010-11-28):
请教咸老师变频器驱动电路中的二极管,帖片的有没有什么分类,是否分硅管和锗管,今天测了一台变频器上的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是0。7V ,但手头上的都是0。3V 的,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A:
现在锗二极管已经淘汰,都是硅管的。更换二极管,大概需注意三个参数:
1、电流值,开关电源的贴片二极管,电流值500mA~1A,应能满足要求;其它控制电路,10mA以上都能满足。
2、耐压值,开关电源整流二极管的耐压值,大概高于200V即可以,用于吸收尖峰电压的,应高于1000V为宜;
3、高速管还是普通管。信号控制电路,用高频小功率管,如1N4148。开关电源,不能用普通用于50Hz电源整流的二极管,如1N400系列的二极管,也应采用高速管,如US1G型二极管。
根据此三个指标,即根据所位电路位置,选择耐压、电流和高速管或低速管,凡是能满足电路要求,并且在体积上适宜安装的二极管,均可以代换。
另外,正向压降小的二极管要优于正向压降大的二极管,而且多为高速二极管。
不知你手头的管子,属于哪种管子,要明白手头二极管的三项参数。

网友B:
我想请教咸老师一个书中的问题,在<<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中第十四面中讲的"吹锡法"能否讲详细点,比较难理解.谢谢!

网友A:
用一支碳素笔的笔筒,烙铁加热元件脚焊锡熔化时,嘴含笔筒用力吹去熔化焊锡,取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