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8):
请问各师傅假如零线和地线连到一起.请问一般漏电开关和电柜600安的三相空开会不会跳闸.一般有啥子现象呢?谢谢参与!

网友A:
若零线有电流,零线和地线接在起,漏电保护器一定跳

网友B:
不一定
首先要看你是把哪里的地线零线(输入/输出)相接?其次要看是单项还是三项?三项的还要看负载是否平衡

网友C:
这要看你的零线上有没有电流,有的话漏电开关就会跳闸!

网友D:
说什么的都有啊!我认为零地接触后,漏电保护器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若零线有电流,零线和地线接在起,漏电保护器一定跳
我同意。是这么回事。

网友F:
你的零线和地线是在漏电开关前合并还是开关后合并?

网友G:
零地接触后,漏电保护器跳.

网友H:
漏电跳闸    .空开会不会跳闸

网友H:
漏电跳闸    .空开不会跳闸

网友I:
联接情况最好说清楚,或配图。

网友J:
漏电开关之后将零线接地肯定跳!!

网友K:
漏报跳,空开不跳。

网友L:
2楼说的对,这就是要了解漏电保护原理,即流出的电流要和流入的电流相等,不相等,就认为漏电

网友M:
引用 网友L:
2楼说的对,这就是要了解漏电保护原理,即流出的电流要和流入的电流相等,不相等,就认为漏电
这样的解释才很正确。

网友N:
漏电保护器跳,带动断路器肯定跳,如果断路器不跳,要漏电保护干啥!!!

网友O:
漏电开关跳必需是要电流流到地线去了。呵呵

网友P:
漏电保护器会跳闸的

网友Q:
首先要知道漏电保护器的作用是什么 还有3相总断路器的作用 只要是漏电 不管是零线还是火线都会跳 更不用说零线接地了 而总断路器是是短路装置 所以只有短路才会跳闸 所以零线接地是不可能跳的 兄弟这是常识

网友R:
若有用单相电器漏电跳闸    .空开不会跳闸

网友S:
肯定会跳,因为你破坏了零火线之间电流的平衡

网友T:
零,地接通以后是在电柜漏电开关上端是不会跳闸的,例如变压器就要求零,地接通。如果是在漏电开关下端是绝对跳闸。600A空开是不会跳的除非短路,过载。

网友U:
一定跳,我试过~~

网友V:
那要看看是TN系统还TT系统

网友W:
十楼说的对

网友X:
只要有单相负戟工作一定会跳

网友Y:
如果是输出后接一起 那漏开一定跳

网友Z:
漏电跳,空开不跳

网友AA:
零线和地线连到一起后,漏电断路器肯定跳闸!

网友AB:
零线和地线相接。漏电保护器可能跳。
跳不跳关键看漏电保护器怎么接的。

网友AC:
漏电保护器肯定会跳闸

网友AD(2011-01-03):
要看情况吧,保护器跳必须是进出电流不一样,有电位差才会跳呀,说明漏电,N,PE相接不一定会跳啊

网友AE:
某些人的回答好像是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要这么说的话,漏保本身就坏的话,怎么接也不会跳的,能这么回答吗!还看什么情况,有可能,人家问的就是什么情况下会跳,为什么会跳,似乎没人讲得出来,等内行回答吧

网友AF:
顶一顶,别沉下去
同意8楼的

网友AG(2011-04-08):
引用 网友H:
漏电跳闸    .空开会不会跳闸

网友AH:
零线和地线在漏电开关入线上接一起不跳,,
 在漏电开关后接一起,有用电就会跳,(漏电开关不坏的情况下)
   我厂里都是零地共用,,不过都是动力线路,,用220V的,漏电开关后都是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