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8):
请各位师傅高手们,请教个问题?用PLC去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和停止,要求精度。因为定位(定位就是一个圆盘分成5份,每一份中有个夹具,)用一个感应开关感应到一个圆盘夹具到来后就要求变频器停机。停机后要钻口所以要求精度。PLC的控制程序我已做好,但差变频器的,应该怎么用PLC去控制变频器呢?只求各位给个详细的思路就行了。

网友A:
感觉要用伺服吧。用变频器控制精度可能达不到。启动停止有个时间过程的

网友B:
变频器控制的话可以加个编码器反馈,另个方法用伺服或步进电机

楼主:
3楼说的如果加编码器的话应该怎么样去做。换伺服的话。现在已经开始定做了。应该就是变频器的,给个思路?

网友C:
我回复你一下吧,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你不要精度的话是可以,还有误差在5mm范围也是可以。

楼主:
变频器加编码器精度能达到多少?
因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机连接变速箱,变速箱再连接转盘。转盘是低速的。转速只有100RPM/min,直接用PLC的输出给变频器的起动和停止。这样行吧。才100转噢

网友D:
呵呵;精度上恐怕难达到;

楼主:
再加刹车应该可以提高精度吧。我觉得不用变频器比用还要好。因为变频器就算停止信号给他因从现实转速到0是有时间段的,还不如不用变频器的直接断电加刹车的,但刹车搞好点的。

网友E:
你说的可能就像一个5分度的回转盘吧?专业的回转盘有机械定位装置的,驱动有用电机 气缸 液压 等。向你那样做的可能精度不够的。你5个夹具是用什么来实现夹紧放松的?气动 液压?如是 想向你请教一下 你的5分度分流器是怎样做的,先谢了!

网友F:
可以用的,加编码器,PG卡精度可以达到2MM以内,我们以前做过切纸机,不过要看是什么 品牌的变频器,我们是用台达的

楼主:
5个夹具是用气缸顶紧。夹具上是物件。有二个是钻口二个是冲钉。主要就是精度的问题。

楼主:
做5份这个的位置是可以调动的。所以要到调试的时候才能确定。

网友G:
变频器应加有刹车电阻。

网友H:
1采用预停止(快到位置时提前减速),变频器选用有制动功能或可反转的。
2如果是齿轮传动,增大电机与转盘的传动比可有效提高精度。

楼主:
提前减速的概念是减到0还是减到更低的速度段?变频器加刹车电机也加刹车。这样双刹

网友C:
这个与转盘和重最也有很大的关系,尽可能的轻。
机器在使用过程中,转动的灵活度是越来越高的,惯性也会越来越大。这就产生了经常性的移位,位置不准。
提前减速这是肯定须要的了。但提前的距离越远,效率也是越低,但近了,又达不到减速的效果。由于转动时的惯性不是衡定的,所以每次转动的和停止的角度也不是衡定的。因此,要达到精确定位到理想精度,基本上是无法实现。这种机构必须要外部安装定位装置,定位精度由外部的定位实现。这就要求在机械结构上做一些改进。转盘和减速机的连接必须有一定的自由间隙。让定位机构有一个拔动范围。

网友E:
引用 楼主:
5个夹具是用气缸顶紧。夹具上是物件。有二个是钻口二个是冲钉。主要就是精度的问题。
电磁阀输出的气管是通过什么装置接到这5个气缸上的阿? 难道你的5个夹具是不随圆盘转动的吗? 我们用的啊分流器 连接的,不知道楼主是咋样连接的,有没有其它的好方法呢?

网友I:
要想精确定位,最好用伺服或步进。

网友J:
想精确定位,还是用伺服吧!毕竟人家要求重要嘛!

网友K:
建议用伺服电机代替。你这种机构类似于数控车床的刀架盘,刀架盘的机构是伺服电机+鼠牙盘。要想精确定位并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此机构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与转盘和重最也有很大的关系,尽可能的轻。
机器在使用过程中,转动的灵活度是越来越高的,惯性也会越来越大。这就产生了经常性的移位,位置不准。
提前减速这是肯定须要的了。但提前的距离越远,效率也是越低,但近了,又达不到减速的效果。由于转动时的惯性不是衡定的,所以每次转动的和停止的角度也不是衡定的。因此,要达到精确定位到理想精度,基本上是无法实现。这种机构必须要外部安装定位装置,定位精度由外部的定位实现。这就要求在机械结构上做一些改进。转盘和减速机的连接必须有一定的自由间隙。让定位机构有一个拔动范围。
我想在停止的前面不远处再放在感应开关。用他减速。在那里到停止位是慢点是不怕的,只要到停止位时能停的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5个夹具是用气缸顶紧。夹具上是物件。有二个是钻口二个是冲钉。主要就是精度的问题。
电磁阀输出的气管是通过什么装置接到这5个气缸上的阿? 难道你的5个夹具是不随圆盘转动的吗? 我们用的啊分流器 连接的,不知道楼主是咋样连接的,有没有其它的好方法呢?
夹具是随圆盘转的,但气缸在不动的处。所以就要精度撒。只要精度好,刚好在那里气缸就顶紧,是用气缸顶夹具。实物不是我去搞。我只负责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用伺服电机代替。你这种机构类似于数控车床的刀架盘,刀架盘的机构是伺服电机+鼠牙盘。要想精确定位并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此机构可以借鉴。
如果只用变频器的话我还能搞定。如果用伺服我技术可能还不行。因我只负责程序。如果老板加钱给我的话我也会努力搞定的、

网友L:
伺服厂家会给你技术支持的,

网友D:
呵呵;伺服的成本会高出许多,但精度上是绝对不会有问题;

网友M:
变频做的话精度肯定不高,这得看你的要求。

网友N:
变频器是达不到这个精度了,伺服倒有这个可能实现

网友O:
负载如果不重的话,用低速试试,要有编码器,而且要有高灵敏度制动器,停车选择自由停车,在所要停止的点提前停车,到制动点后刹车制动.
有条件的话加个机械定位销.

网友P:
你的小玩意很复杂啊,用无限循环法,用夹具自动夹住工件,让机械师去搞机械方面的,很好的。免去电气方面的设计,有可能精度不够,你的数度有保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