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MOdbus通信

楼主(2010-11-28):
我朋友要我用台安变频通信控制
我选的是 台安N310系列的  可是就是通信不上,用永宏的Modbus无法通信
请教高手帮忙!
非常感谢!

网友A(2011-02-15):
估计有以下原因:

网友A:
估计有以下原因:1、PLC及变频器参数是否设置正确。2、通讯程序是否书写正确

网友B:
PLC及变频器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2011-06-05):
呵呵,我从那个范例100里找到永宏和英威腾变频器通讯的例子,照搬着写了程序和变频器通讯,发现变频器响应速度非常慢,延迟2到3秒才有反应,同时观察FBS-CB25上的RX、TX灯也不亮,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按范例上设置了变频器的所有参数,也按范例上的做了表格等。

网友D:
嗨嗨 大大您好唷

      小弟沒用過 英威腾变频器 不過, 有一拙見可請您參考看看

       1. 先用 監測軟體查看通訊的速率.  看設備回應的速度
       2. 修改永宏 的通訊速度

       或許 修改了之後就可以很順利的 取得資料囉  ^__^

楼主:
監測軟體 如何使用
您好,

    可以示范一下,或是传一下 監測軟體  软件呢?

网友D:
   嗨嗨  大大 您好

   1. http://www.sudt.com/cn/index.html  裡面的 AccrssPort這套軟體很方便喔

   2. 您也可能要檢查一下 您 RS232 轉  R485 是否輸出有穩定的電壓喔

   祝 順利.

网友E:
1、查看下信号地是不是已接
2、检查变频器参数是否和PLC通讯参数一致
3、检查变频器和PLC的站号是否正确
4、检查变频器是否选择通讯模式
5、检查变频器通讯地址是否正确

现实太现实,现实做事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将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