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0-11-29):
一提到电机,大家都会提rpm,即每分钟多少转。
在下不明白的是,对于2000rpm和8000rpm这两类电机,从控制电机的角度讲有什么区别吗?
实际用的时候都会加减速器把速度降下来,那么这么高的转速还有什么意义呢?
从电机制造的角度讲,rpm高的容易制造还是rpm低的容易制造呢?
此外,从一些公司给的材料看,2000rpm的电机,其额定转矩、最大转矩等等都高于8000rpm的电机。那么8000rpm的电机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如果把8000转的电机用减速器减到2000转其转矩多少?比2000转的大吧!
如果机床要求转速超过2000,那么2000转的电机能实现转矩不变吗?、

网友B:
N=30F/P
P为极对数,F为频率  N 为转速

P=T N/9550
P位功率
T为转矩
N为转速

网友C:
一般电动工具中电机转速比较高,不知道楼主是想知道什么呢

网友D:
三楼,好像是N=60F/P吧!!

网友D:
异步电机还乘个转差率,

网友E:
对于为什么有2000转和8000转:
例如:铣刀的加工速度为每分钟65m.按本速度计算,直径为100mm的刀具转速应该是多少和直径为6mm的刀具转速是多少?这就是为什么要加变速装置的问题。
某机器的功率为10kW.转速为100转~150转。但我现在手上只有一台2KW电机。这时怎么办?这时我可以加装一个10:1的减速机。这样扭力也上来了,功率也够了,也节能了。
对于电机的制造成本来说,8000转比2000转电机的制造成本肯定要高一些。最起码轴承都不一样。

网友F:
呵呵;8000转的电机除电主轴类外,制造起来的难度不用讲;
另外这种如果是交流电机,一般要配变频器才能达到;

网友G:
需要多高转速,是生产机械的要求。前提是力矩要够。

网友G:
技术指标,经济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