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要接开关吗?

楼主(2010-11-29):
电箱里的零线没经过开关的,直接从主电源零线接到电箱的零线接线柱上。可以吗?我看到有些电箱零线是经过开关的,所以想问下我这样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从安全角度考虑,零线不需要经过开关。

网友B:
零线最好 不接开关!!!
安全!!安全!!!

网友C:
最好装个2P的开关,零线、火线都可以同时切断。

网友D:
搞笑,零线经过开关就不安全了么?什么概念?

网友E:
在三相四线中,若采用是保护接零系统,零线一决不能进开关

网友F:
单相电路中零线可以接开关

网友G: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D:
我觉得这里有些人搞混乱了,在三相四线主线路中,不能断开零线的是指变压器的中性线,并不是说开关,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不要动不动就说零线不能断开。。特别是对于用户自带发电机的,一定要安装三相四线的转换开关,将变压器的工作零线和发电机的工作零线完全分开,不允许变压器零线与发电机零线并联使用~!当主线要进行维护的时候,按照安规规定,在检修线路上必须要有明确的断开点,这一点,就已经明确了主回路零线是可以完全独立断开的!

网友H:
看控制线路的用途,最好还是不要接开关,在火线上接就行了!

接个2P的也行!

网友G:
为什么不能接在开关上?有没有人能给个说法?如果这么多都说不能接在开关上,那2P开关为什么还会出现?最基本的普通的单相刀闸不也是零火都接吗~!

网友I:
从实际想,如果零线开关断了,零线也就有了电压了,这样如果有人接触到零线也会有触电危险,所以建议零线不接开关。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J:
总零线不可接开关,分路中看具体情况。

网友K:
零线一般不进开关,但看用在哪里,例如单相电就可进2P开关,单极、4级漏电开关也要零线进开关,开关需要和更安全。

网友L:
三相四线主线路中,不能断开零线的.单相220V零线可以接开关。

网友M:
同意楼上的说法,在海上用电时,全部进开关!!

网友N:
如果没有接错线的话最好是不要接,要么就是两个一起断

网友D:
我倒想请教一下,那几位说零线进开关危险的师傅们,到底危险在哪?请指教一二。。大家看原理图进行讨论吧。

网友O:
个人感觉 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P:
最好接上

网友Q:
零线一般不接开关,看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R:
不一定,22楼的图就能说明了。

网友S(2011-01-03):
三相中零不接开关,单相也应是零火一起开断

网友T:
只能说你太外行了

网友U:
零线不能接开关,这是规定

网友V(2015-01-16):
三相四线系统的零线不在特殊情况下绝对不能接开关,原因是如果接入4刀开关,假设零线那刀接触不良而其他三刀(火线)良好的话且后级负载中有三相设备,那单相设备惨了,因零线断路单相设备的零电位端被窜入三相设备回路中,从欧姆定律可知,阻抗越大分到的电压越高况且一般的三相电器的阻抗远高于单相电器的阻抗,那么单相设备分得电压肯定远高压220V低于380V的电压。那一般的家用电器的内部直流电源一般都是(电视机是开关直流电源)定频空调是降压变压器,那好假设是电视机的话那就惨了:开关电源的第一部分是全桥式整流加滤波电容,正常的滤波后的电压1.4 X 220V=300v直流,如果断零后一般单相设备的交流电压会升至300V左右那直流电压是:1.4 x300V=420v直流,那好众所周知一般的CRT电视机滤波电容耐压是400V,那滤波电容肯定会鼓包爆炸甚至发生火灾等等,如果是液晶的话那更惨了,因为液晶电视机电源还有PFC(有源功率因数)电路,直流会升的越高,那电容爆的更厉害。如果是定频空调的话里面12V变压器马上会烧掉。变频的跟电视机一个原理,所以说不在特殊情况下务必零线不能接开关。企业也一样除非企业有自发电机。

网友W:
看在什么场合,一般家庭用电都是零火经过空开,再到用电器的,工厂用电就是,零线接电箱,或零母排

网友X:
同意楼上的意见。经不经过开关,要看具体使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