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9):
有谁用过此功能啊。或是哪种软件可以实现此功能。

楼主:
有人思考过这个问师题吗。请指点一二啊。

网友A(2011-02-14):
目前还没有,不过小林电气的出的一个接线表可以从端信息(即每个元件的脚所接信息)生成线信息(同一等电位的所有相接的元件脚号),知道了等电位就可以参照绘制出原理图

网友B(2011-12-17):
目前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C:
还没有这个功能吧,常用的这些都还没有接线图自动生成原理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