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9):
各位好!我现在有一个伺服电机,型号为85ZSD02 250W,3.7A,1000RPM,电压90V。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个调试器,谢谢。
调试器不要外壳,直接装在配电柜中,可以上位机控制输入转速。转速范围0-250rpm。谢谢。

网友A:
你没有对应的伺服驱动器?驱动器和电机是配套用的,要选配套的。

网友B:
用直流伺服驱动器.可以加我QQ12090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