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29):
PLC跟PLC之间可以用485来连接吗?PLC跟PC可以用485来实现通讯,那我一台电脑控制两台PLC。这两台PLC都通过485来跟PC通讯,还是PLC与PLC之间先串口通讯,再用485跟PC通讯。485一点对多点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一台PLC可以通过485控制多台设备。

网友A:
一台PLC可以控制多个设备
一台电脑也可以控制多个PLC

网友B:
01 PLC跟PLC之间可以用485来连接吗?
    可以
02 PLC跟PC可以用485来实现通讯,那我一台电脑控制两台PLC。这两台PLC都通过485来跟PC通讯,还是PLC与PLC之间先串口通讯,再用485跟PC通讯。
    两台PLC都通过485来跟PC通讯。
    还是PLC与PLC之间先串口通讯,再用485跟PC通讯
   你要不嫌烦,当然也行。
03 485一点对多点是这个意思吗?
   PC--->PLC1
       |->PLC2

04 还是一台PLC可以通过485控制多台设备。
   可以

楼主:
485通讯
谢谢吴辉回答的那么详细,我还想问下一般什么场合用485通讯呢?

网友B:
一般什么场合用485通讯呢?
01 设备就是485接口的
02 相对于232来说距离大于15米,当然也不是绝对15米
03 一般有大干扰源,变频器,接触器,电机等
04 要和多个控制器数据交换
05 成本,数据量
都是考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