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人!!下图是怎么编程的???

楼主(2010-11-29):
可以加我的QQ:373902125 拜托高人讲解

网友A:
像是直接调用的几个块。。。

网友B:
写的库文件
好象是写的库文件,然后调用.

网友C(2011-01-16):
直接调用的几个块

网友D:
直接调用的几个功能块,对应的变量代号如LAJ、DAJ等都是从变量表中设置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