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9):
请高手指教,三菱的FX-485PC-IF模块,232转换485后,485接口是标准的RS485接口吗?
是否能当做普通的485接口使用?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是的,和PLC的485通讯扩展板、设配器上那几个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B:
一样用;
但通讯距离要比通讯板远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