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设备

楼主(2010-11-29):
现在在一家轮胎生产厂家上班!那都是PLC可编程控制的设备!以前没有接触过!现在我只是个后勤电工!想问问怎么去掌握这些设备!PLC学起来很难吗?请教大家帮忙啊?

网友A:
不难!如果你只是维修,那就学习一下原理图转换成梯形图,基本就可以搞定!
再学习一下PLC的编程指令你就可以拿下它们了!!!

网友B:
轮胎生产设备,这样的设备比较大,用的PLC也是功能比较高的,
如果是用三菱的,基本上要用到三菱的运动控制器了

网友C:
不难,找点资料用心学。祝你好运!

网友D:
呵呵,万事开头难。

网友E:
先学习继电器回路,其他的慢慢就会了!PLC编程的设备也不一定要你编程啊,可能偶尔会修改下程序,所以不要有太大压力。。

网友F:
呵呵,开头还是比较艰苦的

网友G:
走下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