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0-11-29):
原来用过三菱FX2N PLC控制过安川伺服 ,但没有用过三菱的定位模块控制过伺服,不知道这两者的控制精度有什么区别吗?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搭车同问。
一定能做更复杂的动作,控制的单个伺服增加到2个或更多。动作的复杂,动作更精确。

网友B:
你有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程序实例吗,用来学习参考,谢谢。邮箱:lihongwei0815@163.com

网友C:
定位模块的功能要多些,脉冲频率也可以达到更高,精度方面对于回原点,有的模块回原点要用到零点信号,这样可以回原点时更准确

网友D:
用定位模块可以少接很多线,提高控制精度。

网友E(2011-01-24):
你有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程序实例吗,用来学习参考,谢谢。邮箱:827204729@QQ.com

网友F:
你有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程序实例吗,用来学习参考,谢谢。fanxiaojie1@163.com

网友G:
我正在进行相类似的工作,正需要相关成熟的程序,谁有发给我谢谢!我的邮箱yyzzm@163.com

网友H:
上三菱网站查询《FX3G-FX3U-FX3UC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定位控制篇)》,里面有详细的定位使用方法及例程。我用1台FX3U-64MT成功控制三台伺服电机,没用定位模块。应为3U就有3个100kHz的高频脉冲输出口。FX-2N也可以用,只不过仅有2个10kHZ的输出口。

网友I(2011-10-29):
有这样的实例么,我也要一份,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