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0-11-29):
原来用过三菱FX2N PLC控制过安川伺服 ,但没有用过三菱的定位模块控制过伺服,不知道这两者的控制精度有什么区别吗?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用定位模块比FX2N精度肯定会提高,模块一般发脉冲的频率100K。另外,定位功能也会强大很多,如做OPR操作。

网友B:
定位模块功能比主机自带的脉冲输出要强的多;
如果用主机自带的话,FX1N定位功能比FX2N要好的多;

网友C:
如果不带插补就不用带模块了。一般PLC主机就能完成了的。不过要还插补的机器,不知道现在的那种控制卡能不能完成,我没有用过东西,所以也不敢乱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