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9):
图形是SFC编程的,小弟就是不清楚右边的转移条件怎么编写,结束用什么指令。

网友A:
转移条件根据需要编写,转移的最终是输出TRAN,用于转移
结束用END或是跳转等
可以在编程手册中看到它的结构

网友B:
楼主问的是转移条件如何设置,还是在SFC程序编辑中、如何输入指令?
看描述应当是后者,楼上已作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