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9):
变频器供水压力正常,但使用时总有半管水半管气(已加排气阀),是变频设置的原因吗?

网友A:
压力正常,是泵前还是泵后的?
是不是出水口的水管太粗了,流量不够

网友B:
把出水管径,水泵扬程、流量这些参数说出来。。

网友C:
进水口的深度是不是不够呀。把进水池的水液位提高,让进水口完全不接触到空气。然后把水管的气抽真空就行了。管路要封闭的,不能有漏气的地方。

我在去年有一个循环水的控制,结构为:水池-抽水机-冷却水塔-冷却设备-水池,调试时发现水塔的水有时候像下雷阵雨似的,一股一股的,打开水池看见,水池的水位很低,进水口半淹半露。把蓄水池的水位通过补水涨起来,情况就好了,很正常。我觉得问题在于进水口不能有空气,水路就没有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