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9):
请问那位大虾知道,七段数码指令怎么运用吗?我用的时候正如图片显示一样,怎么会这样呢不理解!哦,还有指令SEGD  D0 K2Y000中的K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看下编程手册,上面有详细介绍
编程手册上说SEGD S. D.是将S.的低4位(1位数)的0——F(16进制数)译码成7段码显示用的数据,并保存到D.的低8位中
对于你说的SEGD  D0 K2Y000我的理解是将D0中的数据输出到K2YO也就是YO——y7
通过接LED屏,在LED屏上显示出数据
K2Y0表示从Y0——y7八个输出点

PS:我不是大虾.......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说错了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B:
如果是K1,它输出的是1位4位二进制码Y0、Y1、Y2、Y3,如果是K2则输出是2位4位二进制Y0、Y1、Y2、Y3、Y4、Y5、Y6、Y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