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P7.3编程软件不支持梯形图编程中直接输入指令吗?

楼主(2010-11-29):
欧姆龙PLC 菜鸟 问个超级新手问题?CX-P .3不能像三菱一样梯形图编程过程中直接输入命令进行编程吗?为什么我只要输入个命令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A:
可以的。你将小窗口关闭后点触点图标后再在段1下面的框点一下看看。

楼主:
点触点图标是可以编程的,但为什么就不能用指令直接输入呢。我还不习惯点图标,学习三菱时都是指令输入的。

网友A:
可以点工具栏上的视图,在下拉菜单中点助记符,然后就可以直接输入指令了。

网友B:
照4楼的办法做就OK。

网友C:
CX-P V9版本开始才支持在梯形图中直接输入指令。

楼主:
回复4楼的朋友,我下的这个版本是CX-P 7.3的。按你说的那样做,只是单纯的指令编程。我的意思是在编辑梯形图过程中能不能像三菱一样输入指令,然后直接显示在梯形图上面。就像三菱在梯形图编程过程中你打个 LD X0 然后直接显示一个常开X0触点呢?

楼主:
6楼的朋友,难道V9以前版本的欧姆龙PLC编程软件都不能用指令输入吗?
我想不应该吧。

网友D:
可以点工具栏上的视图,在下拉菜单中点助记符,然后就可以直接输入指令了

网友E:
可以的 比如 “与” 你就直接输入“C” 然后就输地址就可以 “或”输入"w" 输出 “O”

网友F:
录了一个基本操作过程,请参考:

网友A:
你如果想要实现这种操作的话可以到欧姆龙网站去咨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G(2011-11-16):
11楼的同志,你的这种编程方法大家都会,楼主的意思是用指令语言编辑梯形图,据我所知只有9.0以上的版版才有这种功能啊,所以大家慢慢的等吧,等到欧姆龙公司公开授权之后就可以实现了啊,现在要用的话还得花钱买啊!!哈哈

网友H(2013-09-15):
可以的,omron是目前我觉得最好操作的,可能还是习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