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错误

楼主(2010-11-29):
新买的Q系列PLC通电后CPU红色错误灯Err总是亮着,没办法通讯写程序是什么原因。高手指教。

网友A:
Q系列PLC首次通电显示错误是正常的
CPU的电池出厂时是没有插上的,要将电池插上
CPU中I/O分配,参数设置没有设置,要根据实际连接的设置好下载

网友B:
与电脑通讯不上?

楼主:
是呀通讯不上,程序没办法写进去,怎么解决。急急

网友A:
新买的如果通过232编程口不会通不了的
如果是USB的,那要装好驱动才行

网友C:
我来跟着学点经验。

网友D:
usb口要装驱动的,没驱动是连接不上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