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源程序基本如下:

uchar incept_data[2]={0,0};
uchar i=0;

void main()
 {
   display1();//power on display message
   delay_ms(50);
   display3();//set the parameter display message
init();//permit int0,the beep is work when short current
   while(1)
    {
  if(!parameter)//we must change the message in the (),in order to change mode-->>set?test?
     {
   delay(80);
         init_uart();//transsion message
     }
      current(); //display current
      delay_us(100); //wait AD change,this is must
     }
 }
void display1()//power on display message
 {
 ;;;;;
 }
void display3()///set the parameter display message
 {
 ;;;;;
 }
 void dis()//0
  {uchar a;
   switch(incept_data[1])
    {
    case 1://wave
           {lcd_wcom(0x80);
            for(a=0;a<5;a++)
               lcd_wdat(c11[a]);
   delay_us(200);
           };
   break;
 case 2://bias
            {lcd_wcom(0x80+0x0a);
            for(a=10;a<15;a++)
               lcd_wdat(c11[a]);
   delay_us(20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wave()//1
      {
   lcd_wcom(0x80+0x05);
       switch(incept_data[1])
      {case 1:lcd_wdat(0x41);break;
    case 2:lcd_wdat(0x42);break;
    case 3:lcd_wdat(0x51);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bias()//2
     {lcd_wcom(0x80+0x11);
    switch(incept_data[1])
    {case 2:lcd_wdat(0x32);break;
    case 3:lcd_wdat(0x33);break;
          //......
          default:;break;
   }
     }
void current()
   {int i;
 char t;
 TEMP_cur(filter());
 lcd_wcom1(0x80+0x5d);
 for(i=0;i<5;i++)
  {t=c3[i];
      lcd_wdat1(t);
  }
    }
//---启动AD转换并读结果///////
 unsigned int ReadAD(void)
  {
  uchar H,L,i;
  uint count;
  cs=0;
  addelay();
  sclk=1;
  sclk=0;
   H=0;
   for(i=0;i<=3;i++)
   {
  sclk=1;
  if(dout) H++;
  sclk=0;
  if(i!=3)
  H<<=1;
   }
L=0;
for(i=0;i<8;i++)
   {
  sclk=1;
if(dout) L++;
  sclk=0;
if(i!=7)
  L<<=1;
   }
   addelay();
cs=1;
count=0;
   count=(unsigned int)(H<<8)|L;
return count;
  }
//////////////////software filter ,average filter///////////////////////////
 unsigned int filter()
 {
 ;;;;;
 }
//---------------------------this is use the inturrpt to alarm------------------
void init(void)
 {
  IT0=0;
  EA=1;
  EX0=1;
 }
void ist_int0(void) interrupt 0
 {
    delay_us(10);
   if(note==0)
   {alarm();
   current(); //display current
   delay_us(100);
   }
 }
//-----------------------------this is the intrrupt to receive data-----------------------
 void init_uart(void)
  {
   SCON=0x50;
   TMOD=0x20;
   TL1=0xfa;
   TH1=0xfa;
PCON=0x00;
   TR1=1;
   ES=1;
   EA=1;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incept_data[i]=SBUF;
  i++;
  if(i>1){
   i=0;
  if(i==0)
  switch(incept_data[0])
    {
 case 0xb1:
         dis();break;

    case 0xa1:
      wave();break;

 case 0xa2:
      bias();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_add(incept_data[0],0xa0);
   delay_ms(100);
}
  }
}

我想把bias();dis();wave()参数分别存放在24C存储器中,不知道read_add 和 write_add放在哪个地方?也就是多个参数的存储与写入,如有朋友能带上参考,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