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的设定

楼主(2010-11-30):
到底是通信距离长波特率高,还是通信距离短波特率高啊?还有波特率是以Byte/s为单位还是bit/s为单位啊?

网友A:
是bits/s ,波特率越高其可传输的距离也越远。

网友B:
01 到底是通信距离长波特率高,还是通信距离短波特率高啊?
波特率跟距离无关,跟设置有关。距离远,波特率设置的低点;距离近,波特率可设置的高点。
02 还有波特率是以Byte/s为单位还是bit/s为单位啊?
bit/s

网友C: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波特率越高,越容易受外围的电信号干扰,距离远的话,通讯信号衰减的越厉害,所以二楼说的方法是选择波特率的基本手段,外加屏蔽要做好,以尽可能的降低通讯信号损失.

网友E:
4楼讲的对

网友F:
呵呵;你PLC与什么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