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楼宇自控下的风机打到自动在电脑上就可以起停。可是现在电脑上不能起机,打到手动正常哪位大侠能说说问题会出在哪里?最好能详细说一下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楼宇自控一般使用干接点控制风机,可能问题在两个方面:
1、电脑控制有问题,没有输出
2、导线连接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