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请进来

楼主(2010-11-30):
说明:图中Y13和Y25分别是马达变频器和马达正转,Y31马达停止。
硬件:1.5KW马达和变频器一套,36孔转盘(套在马达上)、光电开关一套,
动作要求:通过马达齿轮拖动一张工作台,要求工作台能在设定的数值停止
问题:经过多次用上图程序测试,结果是每次马达都可以在停止在设定数值,但工作台实际位置不是每次都一样,有时会超过,有时会不到,相差50到500毫米不等
请问各路高手这是为何?

网友A:
电机带刹车制动?

网友B:
没有什么程序问题,这样停机,基本上不现实的了。这么机器的惯性有关。
1,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2,机械的惯性。
3,机械的负载
4,转盘不平衡

楼主:
感谢楼上两大侠,本系统马达有刹车,也怀疑转盘不平衡,已经拆下加工

网友C:
我也怀疑是惯性原因

网友D:
呵呵;变频器带电机是调速用,对于精确定位的功能并不怎么样,尤其是一般的变频器;

网友E:
看不太清楚。

网友F: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一个由变频器带动圆盘转的单,我想问问精度怎么样?你有没有在停止前先减速?还有就是电机后面带的刹车怎么样?50-500MM那就很大了。

网友G:
那还不如直接用接近开关

网友H:
这个是不是要用伺服电机来实现啊

网友I:
电动机惯性问题,要加制动。

网友J:
位置控制还是用伺服或步进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一个由变频器带动圆盘转的单,我想问问精度怎么样?你有没有在停止前先减速?还有就是电机后面带的刹车怎么样?50-500MM那就很大了。

呵呵,我也是第一次这样用,还在调试中。今天重新加工转盘后试了半天,(转盘自己做的)发现精度还行。就是不稳定,
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误差了,偶尔会出现一两次不到位的现象,明天再试试

谢谢各位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