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时钟脉冲

楼主(2010-11-30):
各位大神
我最近学s7-300,想用1HZ的固定时钟脉冲,可是不知道怎么调出来~
用的v5.4编程软件~

请好心人赐教,最好有截图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
我最近学s7-300,想用1HZ的固定时钟脉冲,可是不知道怎么调出来~
用的v5.4编程软件~

请好心人赐教,最好有截图
小弟感激不尽!

硬件组态——CPU属性启用时钟脉冲,如果设置为0,那么M0.1就是1HZ脉冲,如果设置100,那么M100.1就是1Hz脉冲。

楼主:
xiexie
谢谢 大仙儿~
我都不好意思提这种问题了~

网友B:
要不你自己 做一个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