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楼主(2010-11-30):
我公司用的是AB L61的控制器,最近突然无法在上位机上载程序了,当然在上位机上是可以扫描得到该控制器的,就是不能够上载程序,当上载程序时最后弹出一对话框说进入联机保护,新手经验少,希望老师傅们给说说是怎么了,谢谢。

网友A:
CPU被保护了。

楼主:
再麻烦老师给说一下吧
麻烦老师给说一下该咋办吧,怎样做才可以取消cpu的保护,现在我们公司的九个L61的控制器都是这种情况,我才进入这个公司,并且是才开始接触AB的plc,程序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还有我把控制器插在交换机上的网线拔了,以为可以现场做通讯组态连接的,不但也出现了联机保护,并且在我把网线重新插到控制器上时该控制器的触摸屏也出现了故障,触摸屏上定义的按钮都不显示名称只显示方框,这个故障是不是也是由于cpu进入保护控制器与触摸屏无法交换信息。查手册也百度了好久也没找到答案,麻烦前辈在指点一下。

楼主:
在其他论坛找到的,是cpu被设置了密码,进入联机保护了。
主题:LOGIX 无法联机,提示保护回复:4 帖上篇返回版面下篇
发表新主题
发起投票
1

loading...loading...复制本帖地址

lovexin1314   2010-11-25 21:58:01 人气:130引用楼主
声望+26魅力26积分149经验1601文章7注册2010-08-27 LOGIX 无法联机,提示保护
LOGIX5000无法联机L35E控制器,提示控制器受保护,无法联机,但是上位机软件正常,控制器打在REM位,有没有人遇到过????

 .   0% (0)

 .   0% (0)

yaofalin   2010-11-25 22:32:39 引用第2楼
声望+80魅力79积分520经验9828文章70注册2010-09-13 CPU设置了密码保护···看看Logix CPU Security Tool是怎么用的

[ 此贴最后由yaofalin在2010-11-25 22:40:06编辑过 ]
听静夜之钟声,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
lovexin1314   2010-11-29 17:56:58 引用第3楼
声望+26魅力26积分149经验1601文章7注册2010-08-27 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厂商去解决问题,解密完又加上了,这叫我们以后怎么处理问题呀。。。。。。。

portsmouth   2010-11-29 20:12:49 引用第4楼
声望+11魅力11积分1680经验52622文章655注册2008-06-27 下面引用由lovexin1314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厂商去解决问题,解密完又加上了,这叫我们以后怎么处理问题呀。。。。。。。

警告他们还想不想混了,明天你们就换西门子的去,哈哈

静水无声   2010-12-01 16:14:16 引用第5楼
声望+14魅力14积分140经验1644文章42注册2010-04-14 LOGIX 无法联机,提示保护
下面引用由lovexin1314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厂商去解决问题,解密完又加上了,这叫我们以后怎么处理问题呀。。。。。。。

强烈要求要到密码,没有密码以后你就不停的叫他们来吧。

本文转自亿万论坛:http://bbs.e10000.cn/a/a.asp?B=305&ID=1052267

网友B:
数据被保护了,估计这个上传是有权限的,找你们的技术师傅了解下吧

楼主:
进来看看
是cpu被用logix cpu security tool加码了,前面走的技术员是想害死我啊,刚才看了cvlsam 发表在网易博客上的一篇破解slc500加密的方法,我是L61的控制器通用密码不知道管不管用,我觉得不行,我现在下了个破解软件先试试看吧,如果有哪位知道破解方法的师傅看到此贴给说一下,要不然就要花钱请技术支持了,花钱boss又要心疼了。

网友C:
现在一般的PLC密码保护都不 能够阻挡破解软件了

网友D:
AB的东西保护作的好的, 破解不容易,自己不小心,formware 就不兼容了,刷formware不小心还能把CPU刷坏呢,够你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