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132KW电机带风机,132KW和平软启,软起切全压的瞬间,电流居然从750A左右瞬间升高到950A,经过4秒后才恢复正常电流。开始启动的时候,在软启运行切全压的时候,电流也是增大,4秒左右后热继跳掉(设置235A)。后来我把热继设置成350A,启动后切全压时电流仍然增大,4秒左右电流恢复正常(100A左右),请教高手,为什么全压后电流要比软启时电流大(主要问题),为什么增大热继设置后,可以降回100A,难道是热继的设置更改延长了热继的断开时间?(次要问题)

网友A:
软启动转全压之后电流增加说明软启动设置启动时间过短,一般软启动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4倍,最低的是2.5倍,这样的启动电流必然需要更长的启动时间,但是,在电机转速还没有达到额定转速的时候,软启动器退出转为全压运行,电流当然会变大,而且你用的风机应该属于全负载启动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将软启动器推出时间设置长一点,这样就可以避免你的主要问题了;次要问题请参照主要问题,道理一样的。。

网友B:
软启切全电压运行时,电机的转速还没达道电机的额定转速,所以全电压启动的电流特别大,热继电器容易动作,需要调整软启的参数。

网友C:
风机是随转速增加而负荷增大,软启动主要是采用降压来降低起动电流,但转速也不会达到额定转速,档切换成全电压是电机才能达到额定转速,所以才有瞬间的大电流回落到正常电流。

网友D:
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E:
说的都很好!

网友F:
说的好,学习了,还没用过这么大的软启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