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今天试车发现一台电机突然堵转 不知道什么原因  第一次启动时 就堵转了 后来手动盘了一下电机 感觉比较紧 不过后来可以启动了 今天再启动时 刚开始蛮好的 估计开了3个小时 后来又突然堵转 我郁闷那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是 转子短接还是什么  这个电机有涡轮减速的 我分开涡轮和电机 两个盘动都还灵活 不过接上 就不行了 很紧   知道原因的大侠 帮我分析分析啊

楼主:
刚说错了 是不是定子短接 转子本身就短接的

网友A:
你是盘输出轴还是盘电机的转子轴?

网友B:
是不是装配问题?或者键什么的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减速机的轴承和电机的轴承有问题呀

网友D:
估计是减速机的问题。

网友E:
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F:
检查一下减速机的轴承和电机的轴承有问题呀。

网友G:
缺相的情况多些

网友H:
那你的涡轮和电机配合的不好,也有可能是轴承不好了

网友I:
检查电机的三相电压和电流平衡度,一般来说,减速机的故障高一些。涡轮减速机旋转的时候,也有轴向的推力的,可能润滑油有杂质或者轴承有问题,齿轮啮合不好,间隙过大等情况的。

网友J:
组装到一起。用手盘电机风扇处。使轴转动,如良好,就的考虑接触器及连线问题了  ,接触不良或缺相

网友K:
负荷超赛

网友L:
机械连接没有装配好吧?

网友M:
有可能是电机内部连接有问题了

网友N:
感觉是机械方面的问题

网友O:
试下空电机,再检查

网友P:
会不会是安装时减速机和电机不同轴造成的

网友Q:
应该试下空电机,再检查。

网友R:
引用 网友G:
缺相的情况多些
支持

网友S(2011-01-07):
减速器的事

网友T:
用表量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U:
你把电机跟负载分开,再把电机通电试试,看看是不是电机,如果是的话,你就要看电机的内部接头时否松动。

网友V:
引用 网友P:
会不会是安装时减速机和电机不同轴造成的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