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就是没有接负载时送电会先显示电压220V,后是频率50.00,放一会儿没动面板就显示0,刚接触变频器,不知道是不是坏了不是没有设置好,

楼主:
显示0后面板上的按键都不行了,关电时间长点再送电它跳的时间也长,要是马上送电它马上就跳

网友A:
先应故障复位,再按故障码查,貌似加速过流,把加速时间设置加大。

楼主:
我把它恢复成原厂设置了还是会跳,刚接触变频器,一点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