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三菱PLC 和电脑的通讯

楼主(2010-11-30):
我有一个型号为 Fx1s-20MR-001 的三菱PLC 用的是 GX Developer7.0三菱全系列PLC编程软件 用的是RS232 的编程线 怎么总显示通讯失败呢 请 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选择COM4的通信路径试试看。

网友B:
排除电缆原因,检查COM口;

网友C:
电缆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如果用的USB的,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端口,然后在编程软件里面设置端口

网友B:
电脑上实际COM口与通讯中选的是否一致;

网友E:
串口的比较简单
USB的设置COM口

楼主:
我用的是
编程线

网友F:
回答
有没有安装驱动程序,安装的话就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你安装的COM口。然后再编程软件里面也设置这个COM口就可以了,波特率不要动它一般都是设置好了的。

网友G:
一般软件里面设置的是COM1口,你要把端口设置改为COM1,另外也要把线连接好。

网友B:
你这线不是SC-09;

楼主:
什么都试过了 就是不行!!!急 急 急

网友B:
呵呵;先确认你的电缆是不是PLC下载用的;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我的处理方法重新设置电脑上的COM口为与PLC的串口设成一致,再重新打开软件和PLC连接就OK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我的处理方法重新设置电脑上的COM口为与PLC的串口设成一致,再重新打开软件和PLC连接就OK了!
有可能!我帮补充下,你右键盘点击“我的电脑”,找到“硬件”,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你的COM口默认设置,是不是和你软件上COM口一致!如果不一致设置成一致即可。

网友J:
PLC选择类型错了吗

网友K: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是在PLC运行时而无输出状态,就会掉线。

网友L(2011-02-26):
1s的是rs422协议,要加一个232-422转换器

网友M:
呵呵
一般办公在一边,调试在一边,你还搞个台式的搬来搬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