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单位的铸铁机是由两台变频器一备一用带动同一铸铁链板!功率分别是110和132千瓦!(设定频率范围是12-35HZ)分别是由两个操作台控制!相同点都是给定电位器调整的角度很小,转动很小的角度就到35HZ!操作工觉得不方便,总说是只有两个速度,即12HZ和35HZ,没有中间频率;请问该怎么把电位器可将范围展宽!不同点是操作台的频率显示仪的频率范围分别是0-15HZ和0-100HZ!输入范围都为0-10V!0-100HZ的仪表显示正确,而0-15HZ的仪表不能用,仪表的备件一时又回不来,想用此表临时使用,即用表的个位数显示实际频率的十位,后面的顺显,如实际频率是35,表显示为3.5。请问如何设置?求高手帮忙!在这先谢了!

网友A:
实际输出频率是按P2000标定的,把P2000里的参数减小十倍试试

网友B:
可以更改数显表的参数,找到数显表的说明书,参照!

网友C:
把最高频率100Hz改为35Hz,调节的角度或范围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