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解释

楼主(2010-11-30):
请问那位能否解析这个电机,电机是上海司壮电机有限公司的,输出线是红,蓝,白。打开后盖还有两根黑线如图所示。这两个黑线是接在一个小电路板上的,电路板上有电阻等。电路板也是固定在一个吸铁石上,吸铁石也就是吸在电机的后面上,如图上看到的。

网友A:
那两根黑线和磁石是刹车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转速传感器。。

网友C:
你描述的因该是测速传感器。

网友D:
没有图说的一头雾水

网友E:
嗯,是呀,除了定子线圈的三颗输出线以外,也许是刹车的线圈线、编码器的输出线、电机内部埋的温度传感器线等等,可以把图传上来看看,再做评论。

网友F:
也未给出电机的型号等。

网友G:
有可能是测速发电机的线。

网友H:
应该和速度有关

网友I:
说明书上没有吗?联系厂家问一下最准确了

网友J:
97% 可能性是制动器电路。

网友K:
楼主没有说清楚,猜测应该是刹车

网友K:
没有听说过这个点击品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