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最近要改良一台设备!需要用FX2N32MTR的PLC 编程。来发送脉冲驱动3相步进电机!哪位老兄知道怎样编吗?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A:
用PLSY指令发脉冲啊。

网友B:
FX2N32MTR?
没这型号,FX2N-32MT-001能发出脉冲,这种型号的只能用脉冲指令,不能用定位指令
最好换成FX1N或是FX3G  FX3U的

网友C:
fumz78回答的很详细
哈哈 我自己在3月份的时候 选型三菱PLC的时候也犯了个错误 只图FX2N-32MT-001的指令功能强大 没注意仔细看手册 结果买回来后发现FX2N电机定位功能不能用。只能被迫用PLSY指令了

网友D:
呵呵;单论主机带步进或伺服的功能,FX1N比FX2N要强;

楼主:
谢谢!是32MT。1N能否输出两组不同脉冲哟?我想用它来驱动两台步进电机。但没有触摸屏,怎样办才好呢?

网友E:
单片机也能实现驱动两台步进电机,不要触摸屏!!!

网友F:
参考三菱PLC编程手册

网友G:
定位的话还是用FX1S 1N 的好, 2N没有这个指令,只能发脉冲。。。

网友B:
FX1N能输出两路脉冲,控制两个伺服或是步进电机的

网友H:
向各位工控前辈学习了!

网友I:
可能需要配合定位模块来使用的。

楼主:
感谢
如果用FX1N的。那些定位指令不会用呀?能否指教一下?

楼主:
1N和2N哪个便宜呀?

网友J(2011-02-08):
FX1N 步进脉冲
可以实现两台驱动,Y0、Y1两点

网友K:
我学了是三菱了  但我都不知道还有那么多讲究,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