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烧坏

楼主(2010-12-01):
我公司进行电机出厂试验的时候,整流很容易坏。情况是这样的:
电机制动是通过电磁铁吸合制动盘来实现的,通过变压器到整流桥-变成195VDC电,电磁铁电阻是325欧姆,当电磁铁带电时把与电磁铁连接的插头扒开,整流桥就会爆炸损坏。
还有一个试验台式通过联轴器与减速机、磁粉制动器连接的,电机试验时必须把电机彻底停下时,才能断开制动开关,不然的话整流桥也会爆炸;带点拔下也会爆炸。
请各位专家给我指指招,

网友A:
是不是整流桥的耐压及电流选择的不合适

网友B:
以前是如何操作的,或者类似设备是如何操作的?其整流桥情况如何(参数等)?
像是断开电源瞬间、过压造成元件的损坏。

网友C:
电磁铁带电时把与电磁铁连接的插头扒开,-------

嘿嘿!你知道自感电动势吗

网友D:
在整流桥输入输出端加装阻容过压保护。

网友E:
在整流桥输出端加装220v的压敏电阻做保护就行(要找体积大的)

网友F:
加过压和过流的保护看

网友G:
增加保护,

网友H:
在输出端加装压敏电阻.

网友I:
顶3楼的,是个高手。
断开感性直流负载时,负载端要有继流回路。195VDCr的,可以加一个二极管串一个合适的电阻。
我曾做龙刨的抬刀线圈继流回路,在线圈上并联一个4.7K的电阻,结果继电器拉弧严重,后来直接并联一个1N4007(注意极性),效果良好。

网友J(2011-01-10):
消除高频逆程脉冲的办法有好几种,1,吸收电容,2,电阻电容吸收,3,稳压二极管电阻电容吸收,前两者在工作时会有一定的消耗电能,后者是不会消耗电能的办法,但是后者比较麻烦复杂,你想办法把逆程电感势抵消就不会炸了,

网友K(2012-10-03):
引用 网友I:
顶3楼的,是个高手。
断开感性直流负载时,负载端要有继流回路。195VDCr的,可以加一个二极管串一个合适的电阻。
我曾做龙刨的抬刀线圈继流回路,在线圈上并联一个4.7K的电阻,结果继电器拉弧严重,后来直接并联一个1N4007(注意极性),效果良好。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