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1):
稳压电源的出现与电网的供电状况有直接的关系。是不是需要,需要什么功能的稳压电源,购买时要先考虑。按以下方法,你能挑选到最适宜的稳压电源。

1、明确市电的电压状况

   您的电器在使用中会不会出现下述现象?如果会,那就需要一台稳压电源,其输入电压范围,也可大致估计出来。

①电压低于200V,部分遥控空调自动关机。
②电压低于175V,音响、影碟、录相机等常常自停;空调启动困难,或出现热保护"咣当"声。
③电压低于160V,日(荧)光灯启辉困难。
④电压低于140V,彩电不能正常收看,屏幕缩小或不工作,白炽灯(泡)明显变暗。
⑤电压高于250V,白炽灯泡容易烧坏,冰箱、空调等有很大响声,电扇转速很高,电视、音响等经常烧机内保险丝或烧坏。
⑥电压高于250V,白炽灯异常亮,并容易烧坏。

2、明确负载情况

   要知道使用电器的总的功率是多少?以下列出了常用家电的大约功率。把要使用电器的功率全部加起来,就是稳压电源在最低输入电压是霜提供的功率容量,其中感性负载要乘以2再相加。由于部分电器尚有开机冲击电流,一般稍放余量更为合适。

感性负载:
空调:650VA-1000VA(制冷(热)量2000W-3000W)、1000VA-1500VA(制冷(热)量3000W-5000W) 冰箱:150W-200W(150立升-200立升) 电扇:20VA-40VA

开机冲击负载:
彩电:80W-200W 日光灯:20W-40W(电感式) 音响功放:400W-1000W 微波炉:600W-2000W

阻性负载:
白炽灯(泡):20W-100W 电饭煲:700W-1000W 中大型收录机:30W-100W 黑白电视机:30W-50W 电吹风:700W-1500W 影碟机、录相机:30W-50W 电热壶:700W-1500W 电暖器:800W-2000W 电热锅:700W-1500W 电烫斗:700W-1000W

3、选择稳压电源
   尽管稳压电源是一般都标明了额定输入电压范围和额定输出容量,为保险起见,应该要求测量最低电压时,能不能真正输出198V,以及此时实际能长期带动家电的能力(额定输出容量)。如果指标能达到,算是基本合适。另外,询问或参考邻居的使用情况也是一种不错的考的办法。

网友A:
感性负载 开机冲击负载 阻性负载 还是不能理解  到底什么意思呢

网友B(2011-01-08):
普及贴,不错,学习了,感性负载就是电感应原理电器,阻性负载就是靠电能发光发热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