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1):
我想装个三相四线电表最大电流两百安,问怎么选电表和互感器,怎么接。最好图!谢了!

网友A:
买个5A的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和三个200/5的穿心式互感器,电路图传不上来。

楼主:
请教
那不要互感器选多大电表

楼主:
急!
互感器和电表媲配关系,请师傅解答?

网友B:
一般超过100A的负载 用的电表一般都是3~6A的 关键就是选择互感器了 互感器上都有比值的 你的负载是200A的话 就要选择200/5A  200是它的最大负载电流 5A是它的比值 那么电表的比值就=200*5 那电表就是1:40的

网友C:
互感器实际二次负荷应在25%~100%额定二次负荷范围内;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负荷的功率因数应为 0.8~1.0.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的确定,应保证其在正常运行中的实际负荷电流达到额定值的60%左右,至少应不小于30%。否则应选用高动热稳定电流互感器以减小变比。

楼主:
急!!!!
怎麼接線能傳圖上來嗎?

                               謝謝

网友D:
感觉还是买个300比5的互感器和电流表,这样感觉稳妥些,如果是指针的表稍微超过200会把指针打坏,电子的超过200会显示超程。

网友E:
200/5的是不是小了点???即40倍X5A=200A??如果用户增大负荷的情况会不会走量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买个300比5的互感器和电流表,这样感觉稳妥些,如果是指针的表稍微超过200会把指针打坏,电子的超过200会显示超程。
同意~!

网友G:
关键看你正常负荷有多少,不能超过CT的75%

网友H:
按2/3量程选,选择300/5的电流互感器为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买个300比5的互感器和电流表,这样感觉稳妥些,如果是指针的表稍微超过200会把指针打坏,电子的超过200会显示超程。
同意~!
同意

网友J:
我建议选5/300的互感器

网友K:
哇,目前为止我没见过有直接接200A的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