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1):
请教高手,三菱PLC中的32位数据占用几个D(如D10,D11,D100,D1000等)呢,16位数据占用几个D?
什么样的数据是占16位的,什么数据是占32位?
请指点。在网上看到有人建议使用D100,D120,D130等偶数地址,这样是不是能够避免数据的存储问题呢?

楼主:
三菱的PLC也用了一段时间了,突然发现数据存储还是没透透彻彻的弄明白。对写程序也是重要的,毕竟地址的合理整洁应用是优秀程序的要考虑的。

网友A:
16位占用1个D,32位占用连续的两个D
16位和32位是有范围的,
超过16位的-32768到32767,就要用32位来放了-2147483648到2147483647
连续的32位从偶数开始是对的

网友B:
呵呵;16进制的话,16位0~FFFF,如果数值在这个范围,就用16位,占用一个D;
大于这个需要32位;

网友C:
一般来说写数据寄存器,不管16位还是32位,都隔位使用。也就是按1、3、5、7、9这种意思是来写就行了,这样不管你什么位都能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从来没考虑过,反正就写呗,不对了再改
一般的程序数据区肯定是购你用的了,只是高手的程序应用的整洁、合理充满智慧
我的能用就行....................

楼主:
咱不是要向高手学习吗?既然写就得写的自己感觉完美,既然知道数据存储不明白,就得弄明白,写程序时把地址排的整洁、合理、有序。

楼主:
请问,三菱PLC中什么数据是16位的,什么数据是32位的有详细的说明文档吗?请大侠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三菱PLC中什么数据是16位的,什么数据是32位的有详细的说明文档吗?请大侠赐教!!!!

您应该去找一本高级编程语言的书来看看,看其数据类型章节。

INT  16位  三菱中反映的就是整数类型  如:MOV K100  D0
WORD  16位  三菱反映的是无符号整数类型 如 MOV HFF D0

网友F:
先搞清楚 双字 字 字节 位吧 这个都是基于二进制来说的
1字=16位
1字节= 8位
PLC的CPU运算单元是基于二进制来做运算的,然后理解PLC软元件定义, D(寄存器)是一个16位软元件;

网友G:
同意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