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1):
我有一个PC-MPI的适配器,现在想和三菱触摸屏连接,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下,CPU是312的,三菱触摸屏型号是A975GOT

网友A:
这样的用法本来就比较奇怪
一般都是同一品牌的 PLC 触摸屏
连接应该是可以

网友B:
A970配的通讯适配器是什么?

楼主:
我的触摸屏是A975的,232口

网友C:
如果你的是6ES7 972-0CA11-0XA0,那你自已做条电缆能和A975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