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1):
在控制电路中,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有额定电流。时间继电器都有自己触点的额定电流。
我想知道选择控制电路的熔断器有那些影响因素
最好举例说明

网友A:
我觉得选熔断器要看你负载电流的大小来选择。

网友B:
一般选5安—4安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根据控制负载容量来选定。

网友D:
根据负载的电流来选择

网友E:
看你的负载总容量算就行了,一般来说就载2~4A之间!

网友F:
6-10A就可以了。

网友G:
5A以内可以满足

网友H:
通常都在2到10安不等具体要看所带负载电流大小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