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1):
请问各位大侠:CPM1A PLC能用软件CX-P 7.3修改DM区的功能数据吗?
还是只能用手持编程器修改。

网友A:
可以改的啊。改好了再写入。

网友B:
如果要经常修改,还不如装个文本得了。想怎么改都行

网友C:
普通区的可以更改,用手编或触摸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