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问题

楼主(2010-12-01):
一台TAV31 15KW变频器换了模块带1.5KW电机试运行,结果电机动一下就跳OPF,将OPL设为NO不在跳OPF但是电机只发出声音就是转不起来,测U V W 之间无直流成分,起动时P N与U V W间的直流电压为直流母线电压的一半,可是为什么停止时N 与U V W间无直流电压P与U V W之间的直流电压差不多达到母线电压,是不是我的电机太小了?      大家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富士G9变频器也是这样的,和驱动电路设计特点有关系

网友B:
矢量变频器,经过参数自整定,适用15kW,拖用小功率空载电机,可能因输出电压过高,相当于转矩提升过大,引起电机磁饱和,就是光嗡不动弹。
重新自整定,电机能运行。
ATV31,未接过过,提个参考,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我也想是电机不匹配,但是自整定老是通不过 只能换15KW的试试了

网友C:
opf是off吧

楼主:
原来这个变频器用在脱水机上的低速频率设的太低了只有0.6HZ,调到1.0以上就可以带动1.5KW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