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1):
有哪些师傅维修过电子束焊接设备的,交流一下维修经验。我厂的焊接设备的束流板容易损坏,通常时基震荡块555和运放块741易损坏。分子泵控制电源也坏过,造成枪真空抽不到。我维修这方面的设备很少,请教高手指点。如何维修这方面的设备,思路是怎样的。比如,束流太大或太小或不受控制,如何维修?

网友A:
这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清的。束流板是电子束焊机上最容易坏的,一般情况下,只要高压有轻微放电,就可能损坏741,你可以在741的正负电源之间加一个0.01微法的电容,故障会减少一些。分子泵控制电源损坏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束流太大或太小是因为栅偏电压过低或过高或反馈电阻阻值过小或过大。以上这些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2楼的师傅。灯丝接触不良会造成开机半小时正常,而后没有束流的现象吗?怎样这种故障?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将灯丝座拆下看一下,弹性簧片和紧固螺母有无氧化,簧片有无弹性。通常情况灯丝接触不良会造成实际束流与显示的束流不一致,偏小。

楼主(2011-05-05):
不知哪位师傅有修过昆塔的电子束焊机的。它其中有几块线路板如:偏压束流控制板,信号隔离板,高压调节回路,高压触发回路等板块。怎么样可以快速判断问题不是在线路板上,有什么诀窍吗?有没有这些板块的调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