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VP变频器

楼主(2010-12-01):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有一台富士-VP变频器,水压设0.3PM,我搞不明白增益部分(J3)为什吗要设为5,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J03中的增益P,就是PID控制参数中的比例度,其设定范围为0--30倍,这个值大多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出来的,也就是调PID参数(即J03、J04、JO5的值),设定比例度J03为5时控制是否理想,否则可重调,对于水压控制用PI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