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1):
用两台7.5KW是安川变频器(V1000),各带一台先马电机,全新,当频率给到40HZ以上时,过压报警,请问各位大虾们这是怎么回事,以前也要这样带过,但没有问题,有一次用30KW的安川变频器带4台7.5的电机也是这样,郁闷。

网友A:
查看参数:
1、变频器的电压给定值;
2、变频器给电机的加速时间给定值:
3、变频器输入的电机参数值;
查看以上参数是否有问题。其中一项有问题都会有影响的 !!

网友B:
过压报警保护,一般都是在母线上出现了超过保护的动作阈值。这有两种可能。其一,直流母线电压真的很高了,系统没有足够的吸收直流母线充电电流的能力;其二,干扰脉冲存在,导致直流母线报过压保护。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也就是说,4台电机有电动和发电状态的,直流母线要外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但这种情况似乎是不可能(针对并联驱动而言);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检查4台电机的PE线是否接触良好,连接可靠?必要时可通过输出电抗器平衡4台电机的输出电流。等等。

楼主:
各项参数都是和以前一样设置的,现在是电机脱下来试的时候是好的,装上去就不行了,时好时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项参数都是和以前一样设置的,现在是电机脱下来试的时候是好的,装上去就不行了,时好时坏
文中“现在是电机脱下来试的时候是好的”,是否指断开负载试?

网友D:
先试一下1台电机,如果可以的话一台一台的向上加

楼主:
是的,电机拿下来试的时候开始也不行,后来设置了防止失调增益后好了,但是装上去又不行了,制动电阻什么的也都试过了,还是时好时坏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干扰问题。所有的电机是不是穿磁环试试,能否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