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PLC的问题?

楼主(2010-12-01):
我有一台台湾士林(shihlin electric)的PLC。型号是AXON-60MR-ES 能不能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我用三菱的软件怎么打不开?我怀疑是通信没搞好。是不是通电后如果是通信把开关打到STOP  指示灯是最下面一个灯会不会亮?PROG.E     CPU.E有这些字
这个是我编程线在电脑中的端口COM3设置。
这个是我连接后把开关打到STOP 的显示。只有电源指示亮?
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下面是我在电脑中的设置显示。

按确定后就出现

真苦。。新手。

网友A:
一般使用的是COM1口,你试试看

网友B:
与FX0N一样;

网友C:
台湾士林出PLC,应该也有自己的编程软件吧,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有点太山寨了

网友B:
呵呵;士林本来软件就是与三菱通用,无所谓山寨;

网友D:
用三菱的软件 电缆就可以了

楼主:
当在编程通信的时候下面的灯是不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使用的是COM1口,你试试看
COM1口现在在用。COM2口也在用。现在就到COM3了。

楼主:
这个几个IC是什么用?型号为:FXONV201   Y108F       HD6433388823F3J2   还有一个是MBCG46183  136--PF     是不是一个是CPU 一个是存储卡?我通电输入灯都亮了就是通不了信?咋整呢?

网友E:
看下电脑上编程线连接的是COM几,再在软件里设置通信的那个端口也必需是那个COM相同才行。
不然就是CPU板坏了

网友B:
有其它三菱PLC试一下,连上就是你这台PLC有问题;
也连不上是电缆或设置原因;

网友F:
选择COM口不对哦,在电脑管理中,看看电缆用的几号  啊

网友G:
com口不对。

楼主:
COM口都是3一样的

网友B:
如果同样的电缆、同样的设置连上三菱的PLC,就是你这台PLC有问题了;

楼主:
主要是手上没有了啊。公司里有是OMR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