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0-12-02):
关于PLC控制,在89年我就搞过,因那时的PLC功能很少,现在有朋友叫我给他搞一套控制系统,甚是为难!
      它的设备上用的是三菱伺服电机三台,主要是直接驱动丝杠,要求还用触摸屏等,请各位老师给我提供选购附件,如PLC我用三菱的,触摸屏用哪种,具体使用相关软件版本、说明书等资料。

                             我的邮箱:YJJ-17@163.COM
                             2010、12、2

网友A:
三台伺服,如果没有插补,那选用FX3U或是FX3G晶体管的,这个本身就可以控制3个轴
触摸屏自已先订下尺寸了,目前市面上常用的品牌基本上都能连上三菱的PLC,三菱也有自已的触摸屏,如果是三菱的屏,连上PLC后,可以用透明功能,这样监控、修改PLC程序比较方便

楼主:
谢谢你了。我们师傅能作为朋友。我的邮箱您记好了

楼主:
谢谢你了。我们可否做朋友。我的邮箱记住了,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