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PLC坏

楼主(2010-12-02):
前天装新机,用松下PF0-C16T  PLC控制二个步进电机。在调试程序的时候,第二轴是怎么都不动,PLC有明显输出,测量也有电压输出。当时只能认为是步进驱动器或者步进电机故障了。于是换了驱动器,电机仍然不动。这时只能考虑是PLC的问题了。于是把脉冲端换到第一轴上面试运行,电机立即正常运行。这就肯定是PLC输出损坏了。
这个关键的问题是:PLC输出时有明显的输出信号指示,这可以从外部感觉输出是正常的,然后测量有电压输出,一般正常判断是不会想到PLC损坏(输出晶体管损坏)。有明显的指示输出,而且有电压,对于一般情况来说,是不会想到输出的不是脉冲信号。对这一点,我也觉得无法理解,为什么能输出而不是脉冲?如是晶体管损坏,就不会有正常的电压输出的了,或者是一直输出。
对于这上述故障,我在松下PLC上面己经遇到的这是第二次了。
对于硬件上来说,这在产商的设计上不是很合理,应该要把指示灯接在输出端的外部。这样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是不是输出口损坏。

网友A:
容量
是不是输出容量不够造成的呢

网友B:
这个输出点带一个继电器还能正常,脉冲输出不正常了?

楼主:
没有脉冲输出。但是有电压输出。
应该是晶体管振荡速度达不到理想状态

网友C:
频率太高了吗?
带个继电器看下。
只要没击穿有电压输出就应该是好的,奇怪了。

网友D:
1.是不是起步频率过高造成的?如果这样的话电机会有明显抖动。
2.还有plc可能输出过流,加限流电阻。
3.驱动器反接,该驱动器没有共阳极。

网友E:
我来学个经验!

网友F:
应该PLC是没有问题吧,好像是第二组输出的频率没有第一组的高

网友G:
没用过脉冲输出,请教wushulin老师怎么从外部感觉输出是正常的?

楼主:
检测PLC脉冲输出是否正常,一般是很难检测的,但可以从输出指示上面发现,脉冲输出口的指示灯会暗一些,在低速时会有轻微闪烁状态,方向输出口和正常灯一样亮。
能闪烁指示灯,测输出口有电压输出,但不是一个脉冲信号的故障少见(少见我也遇到二次了)。如果PLC输出灯有闪动,这可以肯定不是程序出了问题,只会是想到线路或者负载的故障,由于PLC输出的频率一般都会达到1000Hz,所以在测量有无电压的时候,万用是测量不出任何异常的了,除非用示波器。
如果是频率过高而不动作,这时步进电机会发生明显卡滞现象,电机会有异常响声,或者会先抖动一下,然后被卡死。

网友H:
是不是在程序上脉冲频率有问题,硬件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I:
我还没用过这种PLC

网友G:
引用 楼主:
检测PLC脉冲输出是否正常,一般是很难检测的,但可以从输出指示上面发现,脉冲输出口的指示灯会暗一些,在低速时会有轻微闪烁状态,方向输出口和正常灯一样亮。
能闪烁指示灯,测输出口有电压输出,但不是一个脉冲信号的故障少见(少见我也遇到二次了)。如果PLC输出灯有闪动,这可以肯定不是程序出了问题,只会是想到线路或者负载的故障,由于PLC输出的频率一般都会达到1000Hz,所以在测量有无电压的时候,万用是测量不出任何异常的了,除非用示波器。
如果是频率过高而不动作,这时步进电机会发生明显卡滞现象,电机会有异常响声,或者会先抖动一下,然后被卡死。
哦,谢谢wushulin老师介绍的经验,以后还得多向您学习~!

网友J:
万用表的Hz档不知道能派上用场不?

网友K:
或许是PLC坏,如果PLC输出的只是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电压,测量出来的也有电压主,输出指示灯也会亮,但是电机有的是脉冲波形的电压才能工作,所以有电压不能说明PLC是好的

网友L:
输入输出点坏常见,整个模块坏也见过

网友M(2012-01-03):
示波器是我们的基本设备啊?

网友N: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