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我知道提这个问题一定会挨批……嘿嘿
我用wincc做一个红绿灯画面,通过仿真器PLCSIM和wincc仿真,但是红绿灯组好之后不能根据实际要求改变要色,比如Q0.0是红灯,在PLCSIM上已经显示1了,但是画面上的红灯没有变成红色。连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倒计时的功能能够实现的。(另外灯我是用标准对象中的圆做的,然后在属性中设置。)可能我属性设置的有问题,希望了解的能够提供一下详细的步骤,不甚感激。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可以在画面上添加一个I/O域,显示Q0.0变量的内容,看有没有变化,如有变化,就是你用的标准对象中的圆的颜色动态属性没设置好,不变化就是通信问题

网友B:
用两个图片切换应该更好弄。

网友C:
输出组态一个I/O域吧。。。。。。。

网友D:
应该是时间问题,WINCC时间转化相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