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一般现在市售的步进电机的分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大部分工控设计者。步进电机一般多为了2、4、8、16-------等细分数。这种细分数在分度的时候总是存在分度脉冲数和角度不匹配的现象。如400脉冲转动一圈,如此为1.1111111111-----个脉冲,这在累加到最后,总有无法重合的地方,总有一个小数被丢掉。这也就造成了分度不准确的情况。
我就这次的一个实例介绍一下本次设计的方法:
本机要求分割每分为42等份以下任意等份,用同步带轮拖动主轴。要求在转动4圈以后最终重合程度不大于0.1度,要求是非常的高了。为了减少累计误差,将步进细分数16细分,也就是6400脉冲一圈。但是这个6400脉冲和360度也是怎么也无法计算完整的。如此算下来,每度的脉冲数为17.777777777---------。这也是无法完成的一个数据。程序上来说基本是无法实现这一分度的了。
后来我想到,如果程序上无法实现,能不能在机械上做文章呢?如果把步进转动到某一个数值,而主轴刚好转动一圈或者一度,这样应该是可以的了。那个脉冲数和360度就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倍率关系,和6400相近的就只7200,如此,如果给步进电机7200脉冲那么电机将多转动了800的位置。这种情况下,我将从动同步带轮也放大一个相应的比值,这时主轴就会因为转动比的关系而刚转动一圈。通过计算这个转动比的关系为7200:6400=1.125。设计时,我将主动轮和从动轮按1:1.125倍的关系来设计。按1:1.125的倍率关系来计算到同步轮的最佳齿数为56:63(感觉这是唯一的比值)。
通过装机的实践。以上设计方案,完全达到我的机器理想状态。
为此,基本上解决了,步进电机分度不准的问题。
附图为程序编写方式: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经验
我想对于这个系统重要的还是装配和维护

网友B:
如果是自己写程序和机械设计的话,那是可以通过齿轮比来,如果机械与电气分开时,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想啦

楼主:
这种设计对于同步轮的外形直径也是要求很严格的了,直径二个齿轮对比公差不大于0.01,如果你是一个纯搞电气的,必须说服机械设计者把零件设计到你的程序要求了,当然如果是自己全部做,就什么都好解决。

网友C:
正需要的资料,有更详细的案例就好啦

网友D:
吴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我在看电工学走基础学起,机电不能分家啊!

网友E:
商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没有明白这个意思。
步进电机不会给出说 转一圈是400个脉冲。而是说步距角是多少度。比较典型的是1.8度正负5% 所谓的正负5%是指在一整圈的某个地方允许有这个差别 但是这个误差是不会积累的。丢脉冲 不算。
也就是说 转360度 一圈 需要多少脉冲呢?很明显是200。

如果驱动器没有细分 那么发200个整脉冲,注意 没有小数 或者分数 ,那么电机转整一圈 没有任何的积累误差。只有正负5%的定位误差。再次说明:丢脉冲的情况不讨论。

2细分是什么意思呢?发400个整脉冲,注意还是没有小数 或者分数,那么电机转一个整圈。
4细分是什么意思呢?发800个整脉冲,注意依然还是没有小数 或者分数,那么电机转一个整圈。。。
那么什么时候有小数呢?比如不细分,200脉冲走一圈 我现在想走16分支一圈,那没办法。200/16有小数。就是说 要么舍小数 要么进位。步进脉冲都是整数,没有小数。这个方式 不能停到16分之一圈的地方。总有一些误差。这个误差还得加上5%的误差 才是最终的误差。

网友E:
进一步的分析
比如按照楼主的意思
一圈400个脉冲 要分42等分。
那么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位置在400/42=9.52个脉冲的地方。可以10个或者9个。
第二个位置在400*2/42=19.05个脉冲的地方。取整19.
依次类推。
第21个位置在400*21/42=200个整脉冲的地方。
第42个位置在 400*42/42=400个整脉冲的地方。
在21、42、。。。整圈 半圈的位置 无论转多少圈 误差都不会积累。
注意:在不同的位置上 有不同的误差值。有的地方大 有的地方小。但是是固定的。

那么现在如果觉得说在第一个位置 或者在其他的位置上觉得误差过大 不满足要求。2细分以后误差将降低一半。
4细分后误差降低1/4。。。
但是在整圈 半圈的位置上误差依然不会积累。
同样的 在不同的位置上 有不同的误差值。
如果细分大了 还是不能满足要求的话 可以机械的去变比。用整数比比如1/2 1/3。。。一样可以达到降低误差的目的。不用去一定要追求某一个很难做到的机械比。。。

网友F:
机电互通的优势看出来了

楼主:
这几天我也同时在想guojun0718所指出的问题。我也同时计算了好多,也通过这二天的机械调试的结果,我认为的观点用在我的机械上是没有问题的,完全不成功。但是也还是有某一些数据也的确是无法计算完整,如果把我的上述方式设计成完全分角度的机器,这是肯定成立的了。还有就是把细分数分到这么细,本来就可以消除一定的误差。
但我不同意guojun0718的观点的地方是:第一个位置在400/42=9.52个脉冲的地方。可以10个或者9个。
第二个位置在400*2/42=19.05个脉冲的地方。取整19.
这种方式只适用于相对位置控制,不可以使用绝对位置控制方式。还有不能控制转盘或者分度,否则最后一个位置的累计误差将会很大。重合性很不理想。